LPC1114/LPC11U14和LPC1343对比学习(二)GPIO

楼主:
对处理器的学习一般都是从GPIO开始,下面我们将对比这三种芯片的GPIO的应用及区别。

       下面三个表示是三种芯片的GPIO寄存器,从表可以看出,LPC1114的GPIO和LPC1343的GPIO寄存器是兼容的,也就是说这两类芯片的端口控制程序也是完全兼容的;反而LPC11U14作为LPC1100系列的一员却并不兼容,不知道NXP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真让人困惑啊?????

1. LPC1114 GPIO寄存器

2. LPC11U14 GPIO寄存器

3. LPC1343 GPIO寄存器

       对于LPC1114和LPC1343两种GPIO的设置方法是一样的,就是寄存器也是一致的,都不复杂。但是对于LPC11U14来说,寄存器比较多,上面的表中并没有完全列出,实在不明白NXP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多寄存器。说实话从上面的寄存器看LPC1343倒是像和LPC1114同一系列,而LPC11U14不像。

网友:
从上表可以看出LPC1114和LPC1343完全兼容,使用程序代码也是完全兼容的,下面对LPC1114的程序对LPC1343也是可以使用的。

初始化代码

1. LPC1114/LPC1343

2. LPC11U14

方向设置

1. LPC1114/LPC1343

2. LPC11U14

方向设置函数是一样的,都是设置DIR寄存器。。。。。。。。。。。

网友:
      在读/写端口上有很大的区别,LPC1114和LPC1343通过屏蔽寄存器操作端口输出值;而LPC11U14则是通过两个寄存器来实现的,这一点很想ARM7的操作方法。

写端口

1. LPC1114/LPC1343

2. LPC11U14

读端口

1. LPC1114/LPC1343

2. LPC11U14

网友:
对于GPIO中断控制比较复杂,这里就不在一一说明,大家可以阅读数据手册,下面提供了具体代码大家可以自行阅读,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一起讨论。

附件都是收费的,可能有的网友是不喜欢这样做,但是没有办法,每一个工程代码都是来之不易的,希望大家理解,珍惜。。。。。。

网友:
GPIO的学习基本完成,喜欢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共同提高

网友:
我仔细验证了GPIOSetMutiValue(uint32_t portNum, uint32_t shield, uint32_t val)和GPIOStatusMutiValue(uint32_t portNum, uint32_t shield)函数,我觉得有问题啊这两个,一个问题是bast返回值一直不变,另外switch函数里,如果我选择了PORT2口,单步执行的话执行完case2总是会跳转到case0那一句之后才会break。望指点。谢谢。

网友:
还有,假如说我写屏蔽PORT2的的低八位端口都为低电平, GPIOSetMutiValue(2,0x0FF,0xF00);这样写我觉得没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代码能运行就没有问题,至于单步运行有时乱跳可能跟MDK本身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必要用12位,直接用8位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你用这个函数读写过多位端口么?没有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用过,这为什么会错呢?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函数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举个例子哈,我用GPIOStatusMutiValue()读P2.0口,P2.0口接地,读取地址对应的数据的返回值应该是0xFFE才对,是吧?但是返回值是0x000.就是说我的默认的引脚都成低电平了(实际应该为3.3v)。如果这个P2.0悬空,读取返回值为0x001 。我很纳闷    高位为什么都成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需要注意屏蔽数据的应用

网友:
U盘读写程序已调通,十二分的感谢你的耐心解答,谢谢。下边准备上VS1003啦~~~~嘎嘎~~~

网友:
楼主 我不明白一个函数:
void GPIOSetValue( uint32_t portNum, uint32_t bitPosi, uint32_t bitVal )
{
  LPC_GPIO[portNum]->MASKED_ACCESS[(1< }
这里的下表[(1<

网友:
现在要对其中GPIO0~7位操作使其等于零怎么办?8~15位使其等于1,其他口不变怎么操作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好看看,是不是你看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很单,看看这个函数就知道了,不就得一位一位的操作吗?不过此函数不支持多位操作。

网友:
这不是只能对一个GPIO口操作吗?我想对其中 1到7 口 同时进行操作使其等于零。也是这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个位并行操作的函数如下:

  1. /**************************************************************************************
    * FunctionName   : GPIOSetMutiValue()
    * Description    : 写多位端口数据
    * EntryParameter : portNum - 端口(0,1), shield - 屏蔽位(位为1读写,位为0没用), val - 多位值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GPIOSetMutiValue(uint8 portNum, uint32 shield, uint32 val)
    {
         LPC_GPIO->MASK[portNum] &= ~shield;      // 写入屏蔽地址
      LPC_GPIO->MPIN[portNum] = val;        // 写入数值
    }

网友:
shield是怎么取值的 如果操作gpio0到7口

网友:
0x000000FF,即你要对那些位进行读写,那些位就应该等于1,否子就等于0

网友:
uint32_t GPIOStatusMutiValue(uint8_t portNum, uint16_t shield)
{
     LPC_GPIO->MASK[portNum] &= ~shield;      // 读入屏蔽地址
      return  LPC_GPIO->MPIN[portNum] ;        // 写入数值
}
上面的读多为位函数是否真确,
datH= GPIOStatusMutiValue(0, 0x0000FF00)  ;    //datH = DP_H;
    datL= GPIOStatusMutiValue(0, 0x000000FF)  ;   //datL = DP_L ;
将其值直接复值给变量是否正确,

我这编译时有错误

网友:
uint32_t GPIOStatusMutiValue(uint8_t portNum, uint16_t shield)
{
     LPC_GPIO->MASK[portNum] &= ~shield;      // 读入屏蔽地址
      return  LPC_GPIO->MPIN[portNum] ;        // 读入数值
}
上面的读多为位函数是否真确,
datH= GPIOStatusMutiValue(0, 0x0000FF00)  ;    //datH = DP_H;
    datL= GPIOStatusMutiValue(0, 0x000000FF)  ;   //datL = DP_L ;
将其值直接复值给变量是否正确,

我这编译时有错误

网友:
感谢楼主

谢谢楼主提供给的工程模板,对我们新手入门有相当大的帮组。

网友:
关于编译问题。

之前论坛下载另外一个模板4.22版本编译不过,看里面的文件都一样的,不解,这个版本的是可以正常在4.22版本下编译通过,再次感谢楼主的奉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