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tmegma48 如何访问外部寄存器

楼主:
求教:atmegma48 如何访问外部寄存器?如Da0832采用双缓冲方式时该怎么办?

网友:
看懂相关器件的手册,然后用IO模拟适当时序即可。

网友:
这种方法能实现,但问题是没有那么多的IO口和会出现转换不同步的现象啊,怎么解决?就像51系列中有一个WR引脚可以避免这样的现象,atmegma48 单片机应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