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为何带电

楼主:
用单片机做开关电源的过程中,经常无缘无故把单片机端口烧坏,最后发现好像是示波器探头带电的问题。探头地线一端悬空红线接万用表一端,万用表另一端放手上测电压竟然有好几十伏交流。若万用表另一端放在另一个电源的负极(如笔记本USB的负极)更有一百伏电压。放手上都有放电的感觉。不知道示波器悬空测电压时以什么为参考地,与其他隔离降压后的地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若未接地时怎么预防这么高的电压烧坏芯片?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示波器的地要严格接大地,其三线电源插头的中间脚就是接地线,要求供电系统带有接地线,否则需要自己制作,简单的办法是利用水管,但现在很多建筑采用PVC管道供水,这时靠水管的接地效果就很差了,但现代建筑的供电系统均有严格的接地要求,只要俺规范连线,地线肯定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