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负载调整率

楼主:
做了07年的题,用SG3525芯片做的PWM波控制,带载能力特别差,请问有什么提高负载调整率的方法?

网友:
带载能力差可未必是调整率的问题,任何电源首先有输出功率的限制,在额定功率之内,调整率差的表现是电源随输入电压或负载的变动而有较大幅度的波动,待输入电压和负载均稳定后输出才稳定,注意问题的正确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我也不清楚。。。就是07年竞赛的题目,加上滑动变阻器做负载,电阻减小,输出电压跟着马上就降低了。。。

网友:
那说明你的电源带载能力较差,输出功率不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是这个问题。。。但是不会解决。。。

网友:
加大额定功率设计,包括电路结构、元器件选择都要适当,可以去看看开关电源方面的书,本坛电源技术栏目里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