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输入的好处

楼主:
共模输入有什么好处呢?

我只知道差模输入的好处。但共模输入就不知道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运放的资料手册里会有:Common-mode input range等参数。这可以说明什么?谢谢

网友:
运放输入分差分和单端两种,不是叫共模输入的。Common-mode input range是共模输入(电压)范围的意思,不管差分输入还是单端输入,如果信号线较长都可能会感应出共模信号,这样的信号不能太大,否则运放的输入端无法承受,所以有个共模输入范围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