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无线NRF带双通道ADC程序

楼主:
急求于基于STM32F103C8BT的无线传输带双通道ADC的源程序,手上有无线NRF转USB通讯的程序,也有ADC的程序,但是缺少将他们融合在一起的程序……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融合不难的,只要你以一个工程为基础增加相应的文件就可以了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
融合已经完成,目前只做出一个通道的ADC,用的是有DMA的,ADC2,通道2,转换结果AD_value=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2);然后无限发射给另一个NRF,NRF通过转USB虚拟串口发给上位机,上位机也能正常接收到转换结果,但是不知双通道的ADC怎么做,想加个通道1,需要怎么改……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2,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ad_value[]=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2)

是这样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融合已经完成,目前只做出一个通道的ADC,用的是有DMA的,ADC2,通道2,转换结果AD_value=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2);然后无限发射给另一个NRF,NRF通过转USB虚拟串口发给上位机,上位机也能正常接收到转换结果,但是不知双通道的ADC怎么做,想加个通道1,需要怎么改……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2,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AD_value=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2) 是这样么?

可是这样接收到的数据是这样的

The current AD value = 0x0FFF
The current AD value = 0x0000
The current AD value = 0x0000
The current AD value = 0x0000
The current AD value = 0x0000
The current AD value = 0x0FFF
The current AD value = 0x0000
The current AD value = 0x0000
The current AD value = 0x0000
The current AD value = 0x0000
The current AD value = 0x0000
The current AD value = 0x0FFF

(我一个脚测5V一个脚测0v)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说一下吧 参考一下
GPIO 配置

                                // AD1          AD2       AD3        AD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Initializes the ADC1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Mode value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ScanConvMode valu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ContinuousConvMode valu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2_CC2; //ADC_ExternalTrigConv valu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DataAlign value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ADC_ScanCh;        //ADC_NbrOfChannel value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pin: PC4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5,  2,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pin: PC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3,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pin: PB0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4,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pin: PB1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6, 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temperature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PeripheralBaseAddr 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ValueTab;          //DMA_MemoryBaseAddr 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DIR 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_ScanCh*ADC_ConvertNum;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PeripheralInc 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MemoryInc 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PeripheralDataSize 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MemoryDataSize 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Mode 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Priority 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M2M valu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注意关DMA与AD的顺序

}

网友:
您已成功购买本附件,现在将转入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