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gument of type 'const char*' is incompatible with type 'char*'

楼主:
Argument of type 'const char*'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怎么办??

网友:
这个问题是函数参数类型不匹配。
你把形参和实参的类型匹配下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完全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
回答

你好!
   通过调试,如下语法均正确:
    1, const char
         2, const char*
      请检查你的头文件是否已经将此语法包含进去。从语法本身是没有错误的。

F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