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LM3S9B92都有FLASH的bug吗,反正我是遇到了

楼主:
才买的LM3S9B92  IQC80C1XD,一共买了片,第一片焊上之后下载了一次程序就提示 这个,然后用LM Flash Programmer能檫成功,但是下载Bin文件的时候有提示 这个错误,导致不能下载,于是我有焊了第二片,这次就更不幸运了,一次就没下载成功过就提示上面两种情况。我看TI的9B92的勘误表上对Flash的bug好像只是C3和C5版的芯片嘛,但是我是C1版的啊,纠结啊。希望大家顶起来,谢谢了,让TI专家做解释

网友:
呵呵你是不是理解错了,应该是C3和c5的版本没有问题吧

网友:
还有现在谁还买C1版本的9B92啊,都是C3的了。年底C5的会出来

网友:
我买的C1版本的压根都不能用

网友:
c1的芯片要修改程序的起始地址到0x1000才能使用,可以参见勘误表。

c1的芯片是挺老的了,现在都是最终稳定版本C5的了。

网友:
我在官网下载勘误表,真么只有B1,C3,C5板的呢。没见到有C1版的勘误表

网友:
我用C3版本开发了一批电路版,没有发现问题!
不知您的lmidk-agdi.dll(MDK)文件版本更新了没有?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8887-1-1.html
这份资料或许对您有帮助。

网友:
我用的是IAR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IAR编辑器,具体怎么设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C3版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样需要修改分散加载文件(*.icf),这个文件一般存放在工程根目录下。你也可以在工程上右击鼠标,从中选择Options,然后找到Linker,就可以看到Linker configuration file了,即分散加载文件(*.icf)。然后你可以编辑该文件,修改Flash的起始地址!

如果你的工程中没有该文件,你可以从范例中拷贝一个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吗,我做了好几批C3版本的9B92,未发现问题啊

网友:
我的也是C1版本的,也遇到用JLINK不能下载的情况
“ Could not power up debug port: Control/Status register reads 000000F0”
但之前用IAR6.20的评估版时可以正常下载,后来评估版的使用期到了就找了个和谐版的,可以正常编译,就是下载不了,下载时提示上面的错误。
用keil 4也下载不了
单独用JLINK也不能,也是提示上面的错误

网友:
确实我们的其他工程师用的C3没有问题,反倒现在C5的到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