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四阶椭圆低通滤波器滤波器

楼主:
用Filter Solution做的一个四阶椭圆滤波器,Fc是100KHz,微调了一下电容电阻后,用Multisim仿真测出来Fc为105KHz,但实际做板出来调试却只达到了1KHz 的样子,板的电路连接没问题,用的运放是NE5532,求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
你实际搭的板子的信号输入的幅度是多少?仿真的时候输入幅度是多少?  可能是运放摆率限制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