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求一个测距模块,测量水位的(帖子里有要求),还有测水温的模块

楼主:
测量水位的模块有什么?
不要深入到水中,
不知道超声波测距模块怎么样;
怕精度不够
所测水位仅为10cm口径的杯子,
要精确

测水温的模块,不要伸入水中,可测量表面的温度

网友:
测量液面的超声波有的不过很贵几百元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普通的那种几十块钱的不行是吧?

网友:
测水位如果要求较高精度必须使用浸入式的,常规超声波测水位的精度只能做到1CM左右,浸入式的精度则可以高出10倍。

网友:
我调的程序能在小于2mm,但是水纹有所干扰。。

网友:
测水位

超声波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光电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