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一个最简单的反相器电路

楼主:
.需要自动判别正负.如果是负电压就转成正的.同时有引脚电平作为标志.麻烦大家了.网上找了找没明白满意的.谢谢啦

网友:
给个图呗

网友:
楼主需先给出逻辑关系要求,描述要清晰、准确、完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简单来说.就是示波器的触发电路.用于外部触发.触发之后再加个反相器.为了确保安全和简单.现在和一个恒压源叠加了.把电压全部加到正范围.牺牲了点量程.不知道这样描述是不是清楚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