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仙帮忙看看为啥PWM,木有输出

楼主:
void Init_TimerB(void)
{
  TBCTL= TBSSEL_2+ ID_3 +TBCLR;                // MCLK
  TBCCR0 = 40000;                                              // PWM Period
  TBCCTL1=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TBCCR1 = 40000;                                              // CCR1 PWM duty cycle

  P4DIR|=0X02;
  P4SEL|=0X02;
  TBCTL|= MC_1;
}

为啥P4.1口一直输出0

网友:
1.关闭看门狗;
2.打开8M晶振并进行相关设置或者使用默认的DCO(800Khz)进行相关设置;
建议你看看TI的例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那些在主程序里早就设置好了。。。。

网友:
主程序如下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Init_TimerB(void)
{
  TBCTL= TBSSEL_2+ ID_3 +TBCLR;                // SMCLK
  TBCCR0 = 40000;                        // PWM Period
  TBCCTL1=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TBCCR1 = 40000;                        // CCR1 PWM duty cycle

  P4DIR|=0X02;
  P4SEL|=0X02;
  TBCTL|= MC_1;
}
main()
{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OFIFG;         //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for(i=0xFF;i>0;i--);
  }
  while((IFG1&OFIFG)!=0); //如果标志为1,则继续循环等待
  BCSCTL2 |= SELM1+SELS;     //MCLK为8MHz,SMCLK为8MHz,    SELM1=SELM_2
  P1DIR|=~(BIT4+BIT5+BIT6+BIT7);
  P1SEL|=(BIT3+BIT2);    // 选择P1^3和P1^2作为外部计数脉冲的输入端
  P2DIR=0XFF;
  P2OUT=0X80;
  P3DIR|=(BIT0+BIT1+BIT2+BIT3+BIT4);
  P3OUT=~BIT1;
  P5DIR=0X00;
  P6DIR=0X00;
  P6SEL=0XF0;
  Init_TimerB();
  _EINT();
  while(1)
  {
    _BIS_SR(LPM3_bits);
    _NOP();//端口扫描
  }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LZ你的程序中的TBCCR0 和TBCCR1都设的40000,CCR1不应该大于CCR0,按照CCR1输出模式7的概述,当计数到CCR1的时候复位,计数到CCR0的时候置位。你现在这两个重了,程序估计乱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把CCR1调到30000了也不行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LZ,你好,进入到LPM3低功耗模式的时候时钟信号SMCLK是关闭的,建议你将LPM3改成LPM0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啊,我怕调试出错就把while(1) 里面的程序随便换了下,哈哈。就是这个,果然是旁观者清啊。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