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8板驱动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前几天用1138板还是好的,昨晚下载了几个程序后就出问题了,弹出下面这个对话框:
我以为是芯片锁了,就用ZLG的软件解锁,之后连驱动都安装不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是Ft223d坏了,还是1138片子出问题了呢?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图片挂掉了,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弹出的框口内容是:Fatal Error: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ad of flash loader,see log window        session aboared!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其他板子吗?仿真器出问题的概率不大,如果有其他板子,可以试试仿真器是不是好的。

网友:
我没有仿真器,但用别人没坏的板子上的下载器给我的板子下程序也下不了

网友:
解锁一下试试呢,1138板子是你自己做的吗?

网友:
重新换一块芯片。应该是片子的问题。

网友:
板子是自己做的,就是一个最小系统板,只把引脚引出来了……我换一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