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的问题

楼主:
    我在做ad7280a 的spi通信的时候发现,它是下降沿接收数据,上升沿发送数据的。
    而我选的pic单片机只有
如图: 也就是说,只能设置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处理数据

现在发送数据已经可以了 犯愁啊  有经历过这种情况的朋友吗 帮忙提点思路,谢谢

网友:
如果主器件不支持,用软件模拟时序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二楼,用软件模拟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手册上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没做改动 也能收发 等我找找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unsigned long spi(unsigned long Data_sen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Data_receive,j;
j=Data_send;
SCLK=0;SDI=1;
CS=0;
  for(i=0;i<32;i++)  //"发数据
          {

          if (SDI) {Data_receive=Data_receive|0x00000001;  }
           asm ("nop");
        Data_receive=Data_receive<<1;
        SCLK=1;
    asm ("nop");
        if (j&0x80000000){SDO=1;}
                          else SDO=0;
        asm ("nop");
        j=j<<1;
        SCLK=0;

   }
     CS=1;
        delay(2);//  延时3us
return Data_receive;

这是我写的一个模拟代码 但是有一个问题,上升沿接收的时候,SDI的上升沿总和clk的上升沿同时,这不对吧

发送正常  请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用做STM32可以直接用用SPI通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