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4键盘扫描电路疑惑

楼主:
fn:按键标志位,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seg[7:0]:七段译码管;

dat[4:0]:数码管上显示的数值;

eg:若显示字母E,则dat[4:0]=5'b01110;

全部的程序的程序太长,无法全部写上,只将自己有疑惑的部分写上,

希望能有高手给指点一下,部分程序如下:

always

 begin

  fn=~(data[0]&data[1]&data[2]&data[3])  //产生按键标志位,用于储存按键信息

 end

always

 begin

  seg_out[6:0]<=seg[6:0]

 end

fn总等于1,seg_out=seg后,fn会自动等于0?

网友:
咋没有兄弟姐妹们来啊

网友:
你的要数没描述清楚。

你那个DATA[0] ,DATA[1],DATA[3],DATA[4]默认是低电平吗?只要一个按键按下就是高电平是吗?

最好还是把你的硬件原理图SHOW一下。

还有吧你程序也贴出来!

大家才能更好的分析问题!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