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显示幅值随频率增大衰减严重

楼主:
示波器显示的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出幅值,随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出频率增大而减小,输出频率达到2M以上衰减严重。是什么原因? 是示波器还是信号发生器跟不上频率增加? 跪求解决方法!!!!!

网友:
示波器本身的带宽和探头的电容电感导致的。

网友:
在测量频率大于1M 的波形时示波器的探头要打到x10档

网友:
不懂,看下,路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上写的带宽是20M,函数信号发生器是15M,应该是够的,可是实际不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的是10mV的小信号,x10档就看不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