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LPC11U14和LPC1343对比学习(三)SysTick

楼主:
       从Cortex开始ARM公司在内核中添加SysTick,为系统运行提供了便捷。通过学习这三种处理器的结构和寄存器可知,这三种SysTick的结构和寄存器都是一样的完全兼容,SysTick的结构如下:

网友:
SysTick 寄存器如下:

网友:
       对于SysTick的控制有两种方法,由于SysTick是内核的一部分,所以在ARM公司推出的Cmsis文件中已经提供了对SysTick控制的API函数。为了方便可以直接调用此函数;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控制寄存器,两种控制的代码如下:

网友:
       通过上面的初始化SysTickInit()函数后,24位的SysTick定时时间到后,就会跳转到SysTick中断服务函数。我们只有通过计数器判断次数就可以实现精确延时了。

网友:
实现精确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