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单片机通信问题

楼主:
大家都知道,一般FPCA是3.3V供电,而单片机是5V供电要想实现他们之间的通信,怎么解决他们之间的压差呢?忘了解的高手们给以指点,咱们也讨论讨论自己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做过一个,之间加了一个1K的电阻,来减小压差,当然这个电阻也是简单计算出来的,可感觉心里不靠谱,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说说你们的见解吧!同时在此也感谢啦!

网友:
这个要看下MCU与FPGA的Voh,Vol,及可接受的Vil,Vih.

看它们是不是相互匹配。

就本人做过的板子,MCU 5V,FPGA 3.3V LVCMOS 做UART通信,

中间只加了1K的排阻。目前没有发现异常。

测得波形都OK。

网友:
 设计不能以测试个别次数的结果为准,应绝对遵循器件手册,绝对不允许存侥幸心理。
 5V→3.3V:看接收方允许的最大值,如不满足则应老老实实插电平移位器件,速度要求不高时也可用分压或嵌位的办法。
 3.3V→5V:看接收方的电平规格是TTL还是CMOS,TTL规格的Vih仅2V,可以直接,但CMOS时发送方的Voh就会<接收方的Vih,应插入电平移位器件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还有其他的方法吗?大家各抒起见!

网友:
用专门的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是I/O通信,电压不同的解决方法吗?如果是I/O通信的话,单片机和FPGA之间是否要加电阻,电阻大小应该怎么计算,或者是应该有其他方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各具体情况非一两句话能说明,概言之就是须绝对遵循器件手册设计。两个自带电源的系统互接,能直连或串电阻相连是有条件的,手册里有明确的记述才能这么做。

 [例1] 5V系统输出接3V系统输入:要求3V系统的接口器件能5V以上的耐压。比如74LVC244A,不管自身电源是几V,输入脚都能耐5.5V电压,——于是它可以跟5V系统直连。

 [例2] 5V系统输出接3V系统输入:3V系统的接口器件虽无5V耐压,但只要限流即可。比如74HC244注明输入嵌位电流是±20mA,若5V系统输入,串联不小于5V/20mA=250Ω的电阻即可保安全。
 这里姑且卖个关子留一点思考问题:为什么不用(5V-3V)/20mA=100Ω算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