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101 输入信号

楼主:
pdf上面我看到是0.4v以下是低电平,2v以上是高电平,那么0.4v-2v之间采样到的信号会认为是高电平呢还是低电平?如果不知道101的,说说lm3s系列或者cortex m3架构的都可以哇

网友:
如果你是用AD采样出来的就无所谓高低之分,如果不是AD采样你把硬件调到单片机可以识别的电平啊,就不要让中间领域出现不久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数据好像不太对,如上图,作为输入,1.3V以下会被认作低电平,2.0V以上被认作高电平;作为数字输入信号,不能出现1.3-2.0V之间的电压,不然会出现不确定的电平,因为各芯片之间是有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