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LM3S811产生任意频率的正弦波

楼主:
怎么用LM3S811产生任意频率的正弦波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弦波?811没有DA,只有结合PWM再加外围电路了。

网友:
任意频率也要有个频率范围啊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100HZ-10Khz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一个sin查找表就行了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只是需要注意,这种方式产生的正弦波,其驱动能力非常有限

网友:
同意五楼,用matlab来建立正弦查找表。。。。。

网友:
何必呢

外接ad985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