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触发ADC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周立功的lm3s8962的开发板.
我使用了两个定时器0和1,定时器0 4秒一次触发ADC,定时器1 1秒一次触发中断(中断程序是空的),程序如下:
void TIMER0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 SYSCTL_PERIPH_TIMER0 );                     /*  使能定时器0外设             */
    GPIOPinTypeTimer(TIMER0_BASE, TIMER_A);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32_BIT_PER);                  /*  设置定时器0为周期触发模式   */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 4*SysCtlClockGet() );               /*  设置定时器装载值:定时4秒    */

    TimerControlTrigger(TIMER0_BASE, TIMER_A, true);                    /*  使能触发ADC                 */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  使能定时器0                 */

}

/*********************************************************************************************************
*********************************************************************************************************/
void TIMER1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 SYSCTL_PERIPH_TIMER1 );                     /*  使能定时器1外设             */
    GPIOPinTypeTimer(TIMER1_BASE, TIMER_A);

    TimerConfigure(TIMER1_BASE,    TIMER_CFG_32_BIT_PER);                  /*  设置定时器1为周期触发模式   */
    TimerLoadSet(TIMER1_BASE, TIMER_A, 1*SysCtlClockGet() );               /*  设置定时器装载值:定时1秒    */

    TimerIntEnable(TIMER1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  设置定时器为溢出中断        */
    IntEnable(INT_TIMER1A);                                             /*  使能定时器1外设             */
    TimerEnable(TIMER1_BASE, TIMER_A);                                  /*  使能定时器1                 */

ADC的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ADC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                     /*  使能ADC模块的时钟           */
    SysCtlADCSpeedSet(SYSCTL_ADCSPEED_125KSPS);                    /*  125KSps采样率               */

    ADCSequenceDisable(ADC_BASE, 0);                               /*  禁止所有采样序列            */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IntEnable(INT_ADC0);                                                /*  使能AD中断                  */
        ADCIntEnable(ADC_BASE, 0);                                          /*  使能AD中断模块              */

    ADCSequenceConfigure(ADC_BASE, 0, ADC_TRIGGER_TIMER, 0);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_BASE, 0, 0, ADC_CTL_CH0 );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_BASE, 0, 1, ADC_CTL_CH1 );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_BASE, 0, 2, ADC_CTL_TS | ADC_CTL_IE|ADC_CTL_END);

    ADCSequenceEnable(ADC_BASE, 0);                                   /*  使能采样序列0               */

我使用了两个定时器,但只有0触发ADC,可程序运行结果是1秒采样一次(应该是4秒一次).如果我只初始化定时器0,那么是4秒采样一次,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只要使用了定时器触发ADC,其他定时器就不能用了?或者会产生干扰?

网友:
回复 楼主:

系统时钟是多少?
如果外部晶振低于 16Mhz,要启用 PL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50MHZ!
配置如下: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内核电压设置为2.75V
        SysCtlClockSet(SYSCTL_USE_PLL|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6MHZ|SYSCTL_SYSDIV_4);  //50MHz

老师建议我就使用最大支持频率.(可我总觉得使用最大的可能会有点不稳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将 Timer 配置成 32 位周期性来触发 ADC,改为 16 位的,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它的开发板里的例程不能正常运行?不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结果一样,反正哪个采样时间小就使用哪个!
其实说明书了有说所有的定时器产生的ADC触发信号在触发前会进行或运算,可是我只使用0产生了ADC信号啊,1只是产生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用开发板的例子,都只是参照而已.
而且例子里只使用了一个定时器,我现在是使用两个定时器产生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