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调试过程一些问题与解决方法,希望大家也添加一些。

楼主:
作为一名新手,刚接触该板子大概一个月不到的时间,有一些常见调试过程中的问题,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在这里抛砖引玉了。。

1.redefined     有的时候的确是有个变量定义了两次,但是有的时候把变量定义到了.h文件中也会出现类似的提示,只要把变量定义到.c文件中就可以解决该问题。。还有在声明外部变量的时候不能赋值,否则也会出现类似的报警。。

2.stack  stack满了的情况,,一般情况下的确是堆栈满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OPTION编译选项中的general选项中有一个stack的卡,选中以后,在里面可以改stack,heap的大小。另一种情况可能是仿真器有问题,也有可能是程序有问题,幸好没遇到过。。。

3.文件太大,无法装入芯片,在编译的OPTION选项中选择c/c++ compiler, 其中的optimize选项卡中可以对size进行优化,如果有一些变量与函数在优化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就可以在变量与函数前加上volatile,就可以对该变量或者函数不进行优化。。

目前就想到这么一些,希望大家也写一些常见的编译中的问题,让与我一起奋斗的菜鸟们可以参考学习下。。呵呵。。

网友:
LZ好自谦,程序都编的芯片都装不下了。那我这种还停留在小模块的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好幽默

网友:
晕,,程序是别人写的,我只是改改。。悲剧了

网友:
今天编译程序的时候提示断地址不够???什么问题?然后删掉一部分程序又可以了,编译程序的时候,CODE DATA CONST,加起来也才4K左右的嘛..求解释。。

网友:
我们用的都是免费版本,好像是限制在4k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