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上MMA7455关于IIC的问题

楼主:
MSP430,写了一个EEPROM的程序,IIC 通过.~在用同样的IIC,做 MMA7455,为什么 ACK或者CHECK,或者叫respons怎么没应答(用一个IF()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应答了)......今天搞了半天.... 就是不行...求指教啊..结果是 X1=0,Y1=255,

//这是 IIC.C
#include

#define SCL_H P1OUT |= BIT2
#define SCL_L P1OUT &= ~BIT2
#define SDA_H P1OUT |= BIT3
#define SDA_L P1OUT &= ~BIT3

#define SDA_in P1DIR &= ~BIT3 //SDA改成输入模式
#define SDA_out P1DIR |= BIT3 //SDA变回输出模式
#define SDA_val P1IN&BIT3 //SDA的位值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
函数名称:delay
功 能:延时约15us的时间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void)
{
uchar i;

for(i = 0;i < 15;i++)
_NOP();
}
/*******************************************
函数名称:start
功 能:完成IIC的起始条件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tart(void)
{
SCL_H;
SDA_H;
delay();
SDA_L;
delay();
SCL_L;
delay();
}
/*******************************************
函数名称:stop
功 能:完成IIC的终止条件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top(void)
{
SDA_L;
delay();
SCL_H;
delay();
SDA_H;
delay();
}
/*******************************************
函数名称:mack
功 能:完成IIC的主机应答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mack(void)
{
SDA_L;
_NOP(); _NOP();
SCL_H;
delay();
SCL_L;
_NOP();_NOP();
SDA_H;
delay();
}
/*******************************************
函数名称:mnack
功 能:完成IIC的主机无应答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mnack(void)
{
SDA_H;
_NOP(); _NOP();
SCL_H;
delay();
SCL_L;
_NOP(); _NOP();
SDA_L;
delay();
}

/**********检查应答信号函数******************/
/*如果返回值为1则证明有应答信号,反之没有*/
/*******************************************
函数名称:check
功 能:检查从机的应答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从机是否有应答:1--有,0--无
********************************************/
uchar check(void)
{
uchar slaveack;

SDA_H;
_NOP(); _NOP();
SCL_H;
_NOP(); _NOP();
SDA_in;
_NOP(); _NOP();
slaveack = SDA_val; //读入SDA数值
SCL_L;
delay();
SDA_out;
if(slaveack)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write1
功 能:向IIC总线发送一个1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1(void)
{
SDA_H;
delay();
SCL_H;
delay();
SCL_L;
delay();
}
/*******************************************
函数名称:write0
功 能:向IIC总线发送一个0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0(void)
{
SDA_L;
delay();
SCL_H;
delay();
SCL_L;
delay();
}
/*******************************************
函数名称:write1byte
功 能: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参 数:wdata--发送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1byte(uchar wdata)
{
uchar i;

for(i = 8;i > 0;i--)
{
if(wdata & 0x80) write1();
else write0();
wdata <<= 1;
}

SDA_H;
_NOP();
}
/*******************************************
函数名称:writeNbyte
功 能:向IIC总线发送N个字节的数据
参 数:outbuffer--指向发送数据存放首地址
的指针
n--数据的个数
返回值 :发送是否成功的标志:1--成功,0--失败
********************************************/
uchar writeNbyte(uchar * outbuffer,uchar n)
{
uchar i;

for(i = 0;i < n;i++)
{
write1byte(* outbuffer);
if(check())
{
outbuffer++;
}
else
{
stop();
return FALSE;
}
}

stop();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read1byte
功 能:从IIC总线读取一个字节
参 数:无
返回值 :读取的数据
********************************************/
uchar read1byte(void)
{
uchar rdata = 0x00,i;
uchar flag;

for(i = 0;i < 8;i++)
{
SDA_H;
delay();
SCL_H;
SDA_in;
delay();
flag = SDA_val;
rdata <<= 1;
if(flag) rdata |= 0x01;
SDA_out;
SCL_L;
delay();
}

return rdata;
}
/*******************************************
函数名称:readNbyte
功 能:从IIC总线读取N个字节的数据
参 数:inbuffer--读取后数据存放的首地址
n--数据的个数
返回值 :无
********************************************/
void readNbyte(uchar * inbuffer,uchar n)
{
uchar i;

for(i = 0;i < n;i++)
{
inbuffer = read1byte();
if(i < (n-1)) mack();
else mnack();
}

stop();
}

//这是 MMA7455.C

#include
#include "IIC.H"
#include "MMA7455.h"

extern unsigned char X1,Y1,Z1;

void delay_10ms(void)
{
int i = 1000;
while(i--);
}
void mma7455()
{
start();
write1byte(MMA7455_ADDER_WRITE); //1. IIC地址寻址
if(check())
X1=1; //这里 想看看有没有应答 改变X1的值!!! 结果是 X1=0,Y1=255,
write1byte(MMA7455_READ_X); //2. X轴数据寄存器寻址
start(); //3.
write1byte(MMA7455_ADDER_READ); //改变读写方向
if(check())
X1=read1byte(); //4.读数据
stop();
delay_10ms();

start();
write1byte(MMA7455_ADDER_WRITE); //1. IIC地址寻址
check();
write1byte(MMA7455_READ_Y); //2. X轴数据寄存器寻址
start(); //3.
write1byte(MMA7455_ADDER_READ); //改变读写方向
check();
Y1=read1byte(); //4.读数据
stop();
delay_10ms();
}

void INIT_MMA7455()
{

//写数据
start();
write1byte(MMA7455_ADDER_WRITE); //1. 在IIC总线上寻址MMA7455
check();
write1byte(MMA7455_Mode_Control_Register); //2. 模式设置寄存器寻址

check();
write1byte(0x05); //3. 模式寄存器数据写入

check();
stop();
delay_10ms();
//写数据
start();
write1byte(MMA7455_ADDER_WRITE); //1. 在IIC总线上寻址MMA7455
check();
write1byte(MMA7455_Mode_Control_Register); //2. 量程检测设置寄存器寻址

check();
write1byte(MMA7455_2G_Measurement_Mode); //3. 设置量程为2G,检测模式。量程检测设置寄存器配置数据写入

check();

stop();
delay_10ms();
}

结果是 X1=0,Y1=255,

网友:
您好请教下 您的模块式如何和单片机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