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以太网怎么在LM3S里加入网页,网页中怎么做配置IP等信息.TI专家也来帮帮

楼主:
请问做以太网怎么在LM3S里加入网页,

                     怎么在网页中做入配置IP和MAC等信息,给个思路和路数(TI的例子没懂)。

识浅,向大家讨教了,谢谢了。TI专家也来帮帮。

网友:
我所知道地

就是把网页简单辑一下,如用DREAMWAVER,然后以数组的方式放入FLASH。当WEBSEVER时,一些协议如UIP,就找地址一但找到,就把这个数组里的内容打包,然后就显示啦。又通过UIP等协议反给单片机。呵呵

网友:
配置IPMAC我想用手工吧,例程都是自动

例程么网上有你找找,LM3S8962光盘也有地

网友:
TI的例子说的很好啊,你可以参考看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3873-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TI的stellarisware里的例程里有相关应用,可以参考enet_io或s2e的例程。

网友:
看例程enet_io,发现lwip和http那一块看不懂  有没有资料推荐一下啊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lz这个功能做好了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C的目前做的是通过串口更改,IP的做了

网友:
lz能不能上传一下代码,我也想学习学习,或者加q聊540655355

网友:
回复 楼主:

lz能不能上传一下代码,我也想学习学习,或者加q聊540655355

网友:
我最近也做了一下修改ip,发现一个问题,我把网页上的输入的ip存到flash里面,怎么去调用啊。因为有 return(ptFile);后面不可以加软件重启,你的软件重启在哪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