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两个定时器同时使用 问题

楼主: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返回值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shuchu574();
 write_com(0x0c);     加上此行之后定时器1就不工作了,屏蔽了两个定时器就能同时工作,求大侠解答!!文章最后是此函数。

 }

 void T1_time()interrupt 3     //产生10khz的方波
 {
  out=~out;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12864液晶写指令函数
{
 rw=0;
 rs=0;
 delay(1);
 P0=com;
 e=1;
 delay(10);
 e=0;
 delay(1);

}

网友:
在中断里最好别调别的函数,这样栈太大了,把自己给搞死了

网友:
你可以用旗标的方法来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