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的输入电压

楼主:
标准是5v输入3.3v输出,那我现在用4节1.5v(南孚的,新的测了一下是6.5v)的电池直接输给ams1117转出3.3v可以吧。

我实际做过了输出确实是3.3v的,就是不知道敢不敢直接就那么用

谢谢大家。

另外我还想问大家我是单电源给系统供电,用运放时是选个单电源运放还是将单电源变为双电源再用双电源运放。

纠结。。

网友:
一般8V以内输入,压差只是1.1V,当然压差太大恐怕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耐压OK,都是可以的。但是还需要注意的是要保证芯片工作的结温小于最大承受的工作结温。PD=(Tj-Ta)/Rja.
Rja芯片规格书上有,可用来估算。

网友:
 1、电压没问题,但要注意电流,并据此计算1117的功耗。
 2、一般地,电池供电的东东讲究效率,1117是线性降压,光6V进3V出就把50%的能源浪费掉了。
 3、运放用单电源还是双电源,取决于电路要求,凭空没法说。

网友:
没有问题,楼主应养成阅读器件手册的习惯。

网友:
散热做的好,或者工作电流不大事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