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联动,插补算法,运动速度太慢.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1-08-17):
两轴联动,插补算法,运动速度太慢.有什么办法?
我用PWM控制两路伺服.进行两轴联到.我测试走一个圆,走是能走出来,就是运行速度太慢.
有没有人搞过这块,有经验指导一下.不胜感谢.
算法
运动

网友A:
一般这种问题都是算法优化所得不好,导致运算换速度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