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的小问题请教

楼主:
请问下面这段代码是干啥用的?

呵呵,本人是用VHDL的。

SboxEnc SboxEnc0(.iPreMap(RotWord[31:24]),
.oPostMap(SubWord[31:24]));
SboxEnc SboxEnc1(.iPreMap(RotWord[23:16]),
.oPostMap(SubWord[23:16]));
SboxEnc SboxEnc2(.iPreMap(RotWord[15:8]),
.oPostMap(SubWord[15:8]));
SboxEnc SboxEnc3(.iPreMap(RotWord[7:0]),
.oPostMap(SubWord[7:0]));

网友:
这是例化SboxEnc呀

,例化了4个

网友:
SboxEnc SboxEnc0(.iPreMap(RotWord[31:24]),
.oPostMap(SubWord[31:24]));
例化SboxEnc ,输入是RotWord[31:24],输出是SubWord[31:24],是这意思么?

网友:
很显然是将模块SboxEnc先例化四个,然后将RotWord分成四段每段八位送至例化元件的输入端iPreMap,然后四个例化元件其输出端oPostMap输出的信号一共四段每段八位组成了32位的信号SubWord。希望我的理解正确!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位置对应实例化吗?

网友:
4F正解
5F,位置对应实例化是什么意思?是指
.iPreMap(RotWord[31:24]) 吗?

网友:
顶起啊,位置对应例化 开始看了不认识 今天确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端口名称对应,而不是位置对应。

这是HDL结构级描述,结构级描述是将模块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大的模块。而将各小模块组合起来的方法是调用元件模块。而调用元件模块后其连接方式有两种:(1)位置对应调用。(2)端口名称对应
。以上属于第二种端口名称对应,形如:DD  U1(.clk1(clk),.out1(out)) 注意DD为模块名称,U1为调用模块设置的名称,clk1为底层模块端口,clk为顶层模块端口。clk1前面还有个小点。此种方法可以随意改变端口在定义中的位置。
这才是位置对应调用:DD  U1(ckl,out),ckl与DD模块中的端口对应,不能随意改变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