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二极管

楼主(2011-08-17):
点亮二极管
各位大侠,点亮二极管怎么编写呀,用c语言,avr mega16单片机,谢谢
二极管
Atmel

网友A:
任意IO口设置为输出再置高
任意IO口设置为输出再置高,假设用PC0口,DDRC=0x01;PORTC=0x01;
给你个建议:初学时要多看资料,不要一有问题就求助,先试着自己解决。

网友A:
补充一下
以上说的是共阴接法,共阳的把PORT反过来置低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