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型过孔问题

楼主:
本人有个器件是方型插针,靠的比较近有园过孔不行,需要用扁平过孔,不知道各位大侠有知道的么?请教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若用PADS就可以实现

网友:
注意小方孔没法加工的,如果焊脚是长方形的,可开椭圆孔,但加工费会因此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