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性电容的正反接问题

楼主:
极性电容正向接的时候显而易见,进行充电,可把它反接在电路中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在耐压值允许范围内)
是直接相当于断路,还是继续充电呢

网友:
在交流中,会有反接,下面一段话是网上说的,我想听听坛友们的见解!

交流时候,要求负电压要比电容的耐压小很多,比如400V的电解,允许接的负压只有一二十V,并严重影响寿命,负压越大,寿命就越短

网友:
电解电容的结构是用俩片锡纸中间夹有绝缘的电容器纸,卷绕后,封装在铝壳里.所以电解电容有层间分布电感,容量越大分布电感越大, 电感对高频信号的阻碍作用大,所以电容量越大对高频信号的阻碍作用越大.
所以电解电容滤除低频交流信号效果好,滤除高频交流信号效果差.
      为了改善滤除高频交流信号的效果,线路中常常在电解电容旁边再并联一个几十P到几百P的高频电容.滤除高频交流信号(高次谐波).  因为小容量的电容,低频信号不易通过,但高频信号容易通过.

网友:
一个基本铝电解电容器由如下几部分组成:阴极铝箔;电解纸;电解液;阳极铝箔以及形成于阳极铝箔表面作为电介质的氧化铝层。形成于阳极内侧表面极薄的一层氧化铝在电解电容中扮演电介质的角色。它具有优越的介电常数 e 及单向特性( rectifying properties )。就是这个单向性使电解电容有极性,可以通过交流是电容的充放电特性形成的,实际电荷并没有通过电容器,电解电容由于其单向导电性特性使得反向将被击穿,其反向击穿电压很低。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  有些迷糊。
例如在电源的退耦时候,用一个带有机型的大电容并联一个无极性的小容量电容,可以达到好的退耦效果,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交流信号通过有极性的电容时候,正反电压都一样的大小变化,对于有极性电容的单项导通性不是欠妥么?求解

网友:
首先要看是什么电容,有极性电容包括铝电解和钽电解,反接时的耐压很低,当反向电压大于电化学反应的极化电压时,铝电解会导致氧化膜绝缘层的逐渐损坏,最后失去电容特性,钽电解则甚至会发生爆炸起火,而当反向电压小于电化学反应的极化电压时,电容特性不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同意钽电容爆炸起火,昨天就是这种情况,当时吓了一跳。

网友:
不知道坛友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