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FAT16文件系统的读写

楼主:
        小弟数据结构学的不怎么好。

        最近在搞SD卡的读写,我基本的读写还可以,但是搞FAT16文件系统的时候遇到了难题,就是怎么通过算法,在FDT表中查找文件并读取。

        最好有详细流程。

        还有个问题,是先把存放数据的簇找完了再读,还是找到一个数据簇就读取数据,再找存放数据的下一个簇呢?

        谢谢了

        补充一下:读FDT表的时候是不是一次读32个字节(FAT16中每个文件信息表占32个字节)呢??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程序,为什么文件名从0x60开始呢???

        for(int i=0; i<8; i++)    //文件名
        {
              SD_File.filename = buffer[i + 0x60];
       }

       for(int j=0; j<3; j++)    //文件的扩展名
      {
            SD_File.file_extension[j] = buffer[j + 0x68];
      }

下面有完整版的,是MSP430的,欢迎交流!!

网友:
是不是MP3的???

网友:
直接移植FatFS不快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FAT16和FasFS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普通文件的哈

网友:
没有人弄过吗?自己继续顶 ,跪求大虾指点啊 ,谢谢!!!这个问题困扰我快一周了

网友:
LZ有没有搞出来啊,关注中。。。。。

网友:
lz,小白我最近也在做和你类似的题目。我知道你发帖已经是很早时候的事了。

我想请教lz有什么经验或者资料,能不能分享一下?

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6位fat只能支持小容量sd,大于2g都是fat32的.
簇实际是个链表,自然是一次读所有簇信息后再读文件比较快了,问题是你需要很多空间存储这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