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机程序有误,跑上一阵就正常了,求思路。

楼主:
M430f149跑程序,IO口模拟串口,刚开始的时候数据总是和规定的不符,但是跑上2,3分钟后,就与规定的相符,可以实现工作的需求了。很奇怪。。求高手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自带的串口呢?
时钟源是不是用的DCO?
假设是DCO,我是这样猜想的:
是DCO上电开始芯片处于冷状态,DCO输出时钟未达标准时钟。运行一段时间后DCO稳定输出,波特率正常,数据正常。

网友:
。。。。。太感谢了。。。。。。其实一开始我觉的是芯片中存在干扰的问题,但是后来查了一下数据,数据正常的时候运行也有问题,,估计的确是速度不够产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