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7060 之DAC

楼主:
ADUC7060的DAC在16BIT插值模式下工作时,该数据格式是怎样的

在12BIT的时候27:16

在16BIT的时候27:16  还有15:12

现在换了2种模式后,输出没什么区别!

这个16BIT下,哪个15:12的4位数据是 高4位还是低4位那部分的?

网友:
这个还是看看器件手册吧。

网友:
看了,不明白他说的插值16位时,数据的位分配是怎样排列的没详细说

网友:
12BIt下
按0.0006递增变化
2.5/4096=0.0006103515625

没错!

网友:
/******************************************************************************
DAC0CON控制寄存器
DAC0DAT数据寄存器
******************************************************************************/
void Init_DAC(void)
{
    DACCON= DACPD(0)        |    //将该位置1,可以关断DAC 输出(DAC 输出为三态)。将该位清0,可以使能DAC。
            DACBUFLP(0)     |    //将该位置1,可以让DAC 输出缓冲器在低功耗模式下工作。 将该位清0,可以使能DAC 缓冲器。
            OPAMP(0)        |    //将该位置1,可以让DAC 输出缓冲器在运算放大器模式下工作。将该位清0,可以使能DAC 输出缓冲器用于正常DAC 操作。
            DACBUFBYPASS(0) |    //将该位置1,可以将输出缓冲器旁路,并直接向输出引脚输出DAC 转换结果。如将该位清0,DAC 转换结果将输出到缓冲器中。
            DACCLK(0)       |    //将该位清0,以在HCLK 负边沿更新DAC。将该位置1,以在定时器1 负边沿更新DAC。
            DACCLR(1)       |    //将该位置1,以便进行正常的DAC 操作。将该位清0,可清除DAC 输出结果并向DAC0DAT 内写入0。向该位写入数值,会立即对DAC输出结果产生影响。
            DACMODE(0)      |    //将该位置1,可以让DAC 在16 位插值模式下工作。将该位清0,可以让DAC 在12 位正常模式下工作。
            DACSPEND(0)     |    //速率 用于DAC 的插值模式。将该位置1,可将插值时钟设置为UCLK/16。将该位清0,可将插值时钟设置为UCLK/32。
            DACREF(AVDD_0V);

        DACDAT = ((0x0800)<< 16);                // start from midscale
        DACDAT = 0x800000;
}

网友:
DAC宏定义
/******************************************************************************
                DAC
******************************************************************************/

#define DACPD(x)    x<<9    //将该位置1,可以关断DAC 输出(DAC 输出为三态)。将该位清0,可以使能DAC。
#define DACBUFLP(x) x<<8    //将该位置1,可以让DAC 输出缓冲器在低功耗模式下工作。 将该位清0,可以使能DAC 缓冲器。
#define OPAMP(x)    x<<7    //将该位置1,可以让DAC 输出缓冲器在运算放大器模式下工作。将该位清0,可以使能DAC 输出缓冲器用于正常DAC 操作。
#define DACBUFBYPASS(x) x<<6    //将该位置1,可以将输出缓冲器旁路,并直接向输出引脚输出DAC 转换结果。如将该位清0,DAC 转换结果将输出到缓冲器中。
#define DACCLK(x)   x<<5    //将该位清0,以在HCLK 负边沿更新DAC。将该位置1,以在定时器1 负边沿更新DAC。
#define DACCLR(x)   x<<4    //将该位置1,以便进行正常的DAC 操作。将该位清0,可清除DAC 输出结果并向DAC0DAT 内写入0。向该位写入数值,会立即对DAC输出结果产生影响。
#define DACMODE(x)  x<<3    //将该位置1,可以让DAC 在16 位插值模式下工作。将该位清0,可以让DAC 在12 位正常模式下工作。
#define DACSPEND(x) x<<2    //速率 用于DAC 的插值模式。将该位置1,可将插值时钟设置为UCLK/16。将该位清0,可将插值时钟设置为UCLK/32。
#define DACREF(x)   x<<0    //

#define AVDD_0V         3   //0 V 至AVDD。
#define EXT_REF2IN  2   //ADC5/EXT_REF2IN-至ADC4/EXT_REF2IN+
#define VREF_VREF     1   //VREF-至VREF+
#define VREF1_2V_0V     0   //0 V 至VREF(1.2 V)内部基准电压源。

#define DAC(x)  DACDAT=x<<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