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EX2000转换问题!!

楼主:
请教HEX2000转换问题!!

最近在搞28027的Bootloader,不知道如何使用HEX2000,虽然手册上介绍的挺详细,就是操作起来不知道如何下手,从网上也找了一堆介绍HEX2000转换的例子,

如-----------------------------------------------------------------------------------------------------------------------------------------------------------------------------------------------------------------
由于在CCS3.1开发环境中最后生成的文件是.out格式,此文件只能在CCS环境下通过JATG口下载到DSP中。为了实现程序的串口更新,还要将.out格式的文件转化成能被DSP Bootloader程序所能识别的引导表数据流格式。我们可以通过TI提供的数据转换工具Hex2000
将.out文件转化成数据流文件。为此,需要编写批处理文件,此文件的作用就是指定引导表的格式。例如创建批处理文件build2812hex,内容是:

RemoteUpdate.out
//
输入文件名
-a
//
输出文件格式为txt
-map RemoteUpdate.map
//
生成地址映射文件
-o RemoteUpdate.txt
//
输出文件名
-boot
//
以TMS320F2812的Bootloader标准格式生成数据流
-sci8
//8
位模式,与电力规约中传输数据的字符宽度相符
接着在cmd命令行内输入命令:hex2000.exe build2812hex.cmd即可生成RemoteUpdate.txt文件
如-----------------------------------------------------------------------------------------------------------------------------------------------------------------------------------------------------------------

问题:
1.这个所谓的“批处理文件”怎么来的?
2.这些命令,我向哪输啊?
3.还有输出?
4.CCS4以上版本可以在开发环境中进行转换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参照HexConverterUtility.exe的使用,该软件就是调用hex2000生成a00文件,与hex文件一样,都可以直接用记事本打开,a00的具体格式请参照bootrom的手册。

网友:
用记事本写上命令,把扩展命写上.bat就是批处理了。

网友:
哦,原来这样啊,谢谢谢谢,搞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最后是怎样解决的呢?我按照您的方法写了一个文本文件,并将属性该改成了.cmd,
文本命令是:
ADC.out  //输入文件名
-a  //输出文件格式为txt
-map adc.map //生成地址映射文件
-o adc.txt  //输出文件名
-boot  //以TMS320F2812的Bootloader标准格式生成数据流
-sci8 //8位模式,与电力规约中传输数据的字符宽度相符

然后把它和.out文件和hex2000.exe放在一个文件夹里,在cmd输入命令,运行显示不能找到.out文件。请教下您的经验,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咨询内容同楼上,希望两位前辈指点下

网友:
详见“OUT转HEX详细步骤”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点错了,新手评分没操作成功啊,很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out转.hex文件

我下了转换的详细步骤,也转换了,就是不知道2406能不能用

网友:
呵呵。其实你可以用CCS直接导出.hex文件

网友:
谢谢楼主

楼主大爱 ,无私,
请问一下怎么在汇编语言里面知道全局变量初始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