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均匀采样问题

楼主:
想用ET定时触发ADC,那ET的寄存器就设定了采样率,但是调试时却发现采样率根本不变,似乎和ET无关。整个思路是这样的:ET定时触发ADC,只采一路信号,一次触发采样一次,接着触发DMA搬移,多次循环,得到正弦波得采样值。问题就在,为什么采样率和ET的寄存器无关啊?改变其值,采样率并不改变,是我哪里理解错了吗?求知者解惑

网友:
没用过28335 ,是浮点的?TI量产了?

网友:
首先确保你的ET没有问题,然后再分析AD。
另外,F28335是Delfino系列中的一个型号,带浮点运算单元F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