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XSEL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
我看了一些资料,但对PXSEL寄存器 功能选择寄存器,该什么时候用,怎么用? 还不是很清楚,请大侠们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你好,MSP430单片机很多IO口都有附加功能,因为单片机内部自带了很多模块,如AD,DA之类的,

它们的接口肯定和普通的IO口有区别,当你需要用到内部的模块时,如AD,你就要把相应的IO口做功能切换,即PxSEL置位(可按位选择的)。与此同时,PxOUT失去控制作用。

网友:
楼上正解
PxSEL寄存器用于设置IO口第二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是不是IO口除了,当设置输入和输出外,要用到IO口时就要设置PxSEL寄存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需要用到它的第二功能,就要设置PxSEL,应为IO口只有两种用法:普通IO口(输入,输出)  和 第二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小江同志!但当已经设置PxSEL好时,怎么知道用的是哪一个第二功能?如果程序中用了两个第二功能的模块,那用的那一个呢?

网友:
不客气哈,每个IO口只对应一个第二功能的,有的IO口可能加了个“或”字,这就看你的程序想让该模块干什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我明白了。貌似你也参加电赛,你是做电源类的?用空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我就只负责软件部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