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转直插的AD9850/AD9851

楼主:
       求助啊!!!

       正在准备电子赛,想做一个信号源模块,学校库房的AD9850和AD9851是贴片转成直插的,按照一些文章上的电路图死活调不出来,我们用的是通用的板子焊的,都是直插的电容电阻,始终觉得不用自己画的PCB就做不出来,希望有大神能给我们直插的AD9850/AD9851电路提点建议,不需要方波,只需要输出正弦波!!!给个简单实用的正确电路图。(9850/9851都行啊)

网友:
这个跟封装形式无关,主要是电路必须正确,建议仔细阅读器件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应该与封装无关,但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调了,程序应该是确保无误的,就是这个电路啊,请问大神有调过吗?给个图呗,网上查了一些图,手册也有好好读过,供电最好用多少伏呢?因为看到供电不同,逻辑1和逻辑0的判定电平也不一样。还有模拟地和数字地怎么接比较好?希望又调出来的给个建议啊

网友:
 这两颗IC工作频率较高,对电源质量和地平面稳定性要求很高,这么转接电路无法稳定工作,或者干脆不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想的,电路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就是种感觉不自己画板是不靠谱的,郁闷啊。而且贴片转直插应该会引入不小的分布参数吧,不知道有没有人直插做出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