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赛【电源类答疑&题目讨论专帖】

楼主:
为了更好的帮助大家备战2011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EEWORLD特别邀请了资深工程师在此答疑。

但考虑到资深工程师是利用业余时间为大家答疑,所以如未能及时回复,还请其他朋友也帮忙解答。希望通过坛子和诸多热心朋友的一点点努力,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帮助。祝大家在竞赛能取得好的成绩!

如有电源类问题——请在此跟帖,将问题阐释清晰。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这下坛子里备赛的朋友有福了~~~
大家也可以围绕竞赛题目进行讨论啊

网友:
问工程师

使用像LM317 337 类似线性稳压芯片如何尽可能减小纹波(小于1mv或者更低),如何布局布线,电容怎么选取,跟踪式稳压电源有必要不,问问还有其他的好建议没,有电路图说明更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问一下做隔离型反激变换用到的隔离变压器怎么做?我想知道做的方法好自己绕,具体参数这里就不说了。期待楼主解答

网友:
变压器的设计及绕制方法:1:根据输出功率计算出输入功率,以及输入电流,选择开关频率,然后就可以确定电感量,根据所选择磁芯材料和电感量确定初级匝数,  根据输入电流确定初级线的直径,然后根据多少匝线占用的空间确定窗口面积,就可以选择磁芯了。次级根据输出功率确定线直径,根据输入输出电压比可以确定次级匝数。

    绕制变压器可以用绕线机,可以采用流行的三明治,即先绕一半初级,再绕次级,再绕另一半初级,将各个出头绕道变压器骨架的脚上,然后套装上磁芯即可。

     这个是大致的流程,具体可参照一些书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LM317的内部电路就是一个反馈电路,要获得小纹波,首先要尽可能使得反馈倍数大一些,同时又不会引起震荡,这对于静态负载来说已够,但对于动态负载,可能会对电源扰动比较大,所以输入输出加大滤波电容是非常必要的,可以稳定电压,吸收纹波,电容在布局上要尽可能靠近输入输出端,同时最好采用多个电容并联的方式,以获得电容的等效小ESR。

网友:
不知道会是哪些方面的软件,不过快速准确的电压采样,可能还应该还包括软件滤波,以及补偿等,甚至可能需要软件PID控制算法的建立等等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一般的负载用什么电阻?!一般用多大阻值的?!还有采样电阻是不是需要大一点?!

网友C:
LM79系列 输出的电压不准,有时可以达到0.4的偏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可以让偏差尽可能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一般的负载用什么电阻?!一般用多大阻值的?!还有采样电阻是不是需要大一点?!

负载所用电阻无固定说法,看实际情况(功率等)决定,

阻值大小根据你所做电源所需验证参数选取合适值。

采样电阻分电流采样和电压采样,电流采样电阻最好小一点,损耗小、体积小。 电压采样电阻最好选择略大(不需过大,过大抗干扰性差)。

网友D:
请问电压电流采样需不需要经过线性光耦等隔离然后送单片机

网友:
好多问题怎么都没人回答啊?期待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像LM317 337 类似线性稳压芯片如何尽可能减小纹波(小于1mv或者更低),如何布局布线,电容怎么选取,跟踪式稳压电源有必要不,问问还有其他的好建议没,有电路图说明更好啊

通常而言,提高线性稳压器输出纹波指标的办法主要是加强滤波,输入侧的滤波电容要够大,负载变化率高的话,需要多个电容并联以降低ESR和ESL的影响,PCB设计时电源和地回路的走线要够粗。如果稳压IC本身的精度无法满足需要,那么需要其它手段来实现,比如引入运放和高精度基准源(就是你说的跟踪式电源),这时就要注意电压采样反馈网络的布局了,采样输入和反馈回路的线要够短并贴近调节元件,该部份电路尽量不要使用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LM79系列 输出的电压不准,有时可以达到0.4的偏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可以让偏差尽可能减小!

简单的办法是采购名厂的产品,不行的话,使用可调电路,78系列和79系列也是可以接成可调形式的,但不如直接用317和337。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电压电流采样需不需要经过线性光耦等隔离然后送单片机

尽量不要使用线性光耦,其成本高,还会带来额外误差,需要隔离的场合,可以采用专门的隔离芯片,ADI就有,本站正在举行的ADI实验室电路系列活动中就有大量成熟方案,不妨去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尽量不要使用线性光耦,其成本高,还会带来额外误差,需要隔离的场合,可以采用专门的隔离芯片,ADI就有,本站正在举行的ADI实验室电路系列活动中就有大量成熟方案,不妨去关注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采样电流时需小点
采样电压时需大点

网友:
电源类课题的硬件部分一般应少不了PW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