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C902E的输出问题

楼主:
在调DAC902E的时候我给的是线性的出入,但是输出怎么是非线性毫无规律啊,求指导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否把电路贴出来一起分析?

navalguy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dac902是电流输出型的高速DA,要将输出电流转化为电压。datasheet中的电路就很棒,可以参考。你说“输出毫无规律”,原因就太多了,最好贴出图来。比如数据端电平和DAC902工作电平不匹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