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赛【控制类答疑&题目讨论专帖】

楼主:
    为了更好的帮助大家备战2011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EEWORLD特别邀请了资深工程师在此答疑。

    但考虑到资深工程师是利用业余时间为大家答疑,所以如未能及时回复,还请其他朋友也帮忙解答。希望通过坛子和诸多热心朋友的一点点努力,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帮助。祝大家在竞赛能取得好的成绩!

    如有控制类问题——请在此跟帖,将问题阐释清晰。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今年会用到那种传感器。。。

网友:
欢迎欢迎~

网友:
不知道这两天改准备啥啊!!!!!!!!!!

网友:
只解决技术问题,不提供出题信息是不?

网友:
这边有一个群,是专为今年电设赛准备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加进去,一起讨论。162559543(2011电设加油站)。当然,更希望更过资深工程师能够加入其中,方便交流。 加入申请就写 “eeworld电设赛讨论” [ 本帖最后由 kevinrobot 于 2011-8-18 12:56 编辑 ]

网友:
对于控制类的题目,我们小组总是在程序上费很多时间,这样对不对?

网友:
咳,东西都老贵老贵,买个电子指南针模块花了118元,晕。

网友:
貌似不怎么热闹

网友:
请问各位老师24L01怎么调试不成功,软件编写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一个发射一个接受应该怎么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

网友:
是不怎么热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光电的哪一年也没缺少过(近)。

网友:
激动

经过两天的努力终于把24L01调试成功啦,哈哈哈,

网友:
楼上的能否把你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与大家分享一下。帮助大家进步!

网友:
其实就传感器种类太多。个人认为电子竞赛这种用的传感器都是简单好用的。接入电源,输出数字信号或模拟信号。

常用的传感器:

1。压力传感器 (1KG,5KG,10KG三种类型)

    额定载荷;           1KG,5KG,10KG
    灵敏度              1+/-15%(MV/V)
    非线性              0.05%FS
    滞后                0.05%FS
    激励电压            5-10VDC
    温度补偿范围        -10-40C
    允许使用范围        -20-55C
    安全过载范围        120%FS
    极限过载范围        150%FS
    接线方法            电源:红+黑-     输出:绿+白-
    材质                铝合金

受力放向:上图左侧(引线另一侧,非中间位置),沿箭头方向加力.

温度传感器: DS1820

DS18B20是DALLAS公司生产的一线式数字温度传感器,具有3引脚TO-92小体积封装形式;适用电压为3V~5V,温度测量范围为-55℃~+ 125℃,可编程为9位~12位A/D转换精度,测温分辨率可达0.0625℃,被测温度用符号扩展的16位数字量方式串行输出;其工作电源既可在远端引入,也可采用寄生电源方式产生;多个DS18B20可以并联到3根或2根线上,CPU只需一根端口线就能与诸多DS18B20通信,占用微处理器的端口较少,可节省大量的引线和逻辑电路。以上特点使DS18B20非常适用于远距离多点温度检测系统
酒精传感器 MQ-3:

Application/应用

用于机动车驾驶人员及其他风险作业人员的酒后监督检测和其他场所乙醇蒸汽的探测。

Feature/特色
高灵敏度 / 快速响应恢复 / 优异的稳定性/长寿命 驱动电路简单/大的电信号输出 / 优异的选择性
Specification/规格
响应时间:≤10s(70% Response)
恢复时间:≤30s(70% Response)
加热电阻:31Ω±3Ω
加热电流:≤180mA
加热电压:5V±0.2V
加热功率:≤900mW
测量电压:≤15V
工作条件:环境温度:-10℃ to 65℃ 湿度: ≤95%RH&nb
存贮条件:温度: -20℃-70℃ 湿度: ≤ 70%RH

温度传感器 PT100 / PT1000

         通常使用的铂电阻温度传感器有PT100,电阻温度系数为39×10-3/℃,0℃时电阻值为100Ω,电阻变化率为03851Ω℃。铂电阻温度传感器精度高,稳定性好,应用温度范围广,是中低温区最常用的一种温度检测器,不仅广泛应用于工业测温,而且被制成各种标准温度计。
按IEC751国际标准,温度系数TCR0003851,Pt100(R0100Ω)、Pt1000(R01000Ω)为统一设计型铂电阻。

湿度传感器C5-M3

C5-M3 湿度传感器SHINYEI HUMENT为电极基板上的一种导电性高分子,在其主体涂布干湿
机能材料,根据湿度的变化阻值产生指数关数的变化的湿度感知元件. 特性. 用途. ●温度
的依存性小. ●空调,加湿器,除湿机. ●磁滞小. ●楼宇空调. ●再现性和应答性良好
霍尔传感器:C277,3144,3503,cs3020

霍尔效应传感器主要用于汽车点火器、转速、车速传感器、位置传感、齿轮传感器、ABS防抱死、电磁流量计、电量传感、接近开关、智能水表、煤气表、电表、手机、PDA手持设备、电动车手把调速、断电刹把、计价器、计数器、无刷电机(电动车辆,空调风机、计算机风机用)等……。

      3144属单磁极霍尔传感器,开关型,适用于接近开关、键盘开关、速度传感、位置传感、角度传感等。这是在自动检测和控制中用量最大的一种霍尔传感器。

    C277属双输出霍尔传感器,锁存型,具有工作电压范围宽、磁场灵敏度高、负载和反向保护能力强等特点,互补型输出。选用于高灵敏的无触点开关、直流无刷电机、大功率的直流无刷风机等。

    3503属线性型传感器,适用于测量磁量、电量和非电量。磁测量有高斯计、弱磁场磁强计、霍尔罗盘等。电测量及电磁转换有电流、功率、电磁转矩、频率和相位测量,低电平直流—交流转换器,无触点电位器等。非电测量有厚度、位移、振动、转速、角度、流量、压力等。此外线性型传感器在通讯、计算机、自动控制等领域也有广泛的应用。

湿度传感器 HS1101

     法国HUMIREL电容式湿度传感器,采用创新技术、稳定性好、精度高、外带防护罩,抗静电、防灰尘、并可抵抗氯气、氨水等

    基于独特工艺设计的电容元件,专利的固态聚合物结构
  高精度:±2%RH,极好的线形输出
  宽量程:1~99%RH,宽工作温度范围 –40~100℃
  湿度输出受温度影响极小,常温使用无须温度补偿
  响应时间 5秒
  浸水或结露后10秒钟迅速恢复
  抗静电,防灰尘,有效抵抗各种腐蚀性气体物质
  长期稳定性及可靠性,年漂移量 0.5%RH/年
  互换性好
  电容与湿度变化 0.34pf/%RH,典型值180pf@55%RH
  。相对于同类产品价格极低
  。适合用于低湿及露点测量需要的场合,如干燥箱、电缆充气设备中干燥气体湿 。防腐蚀性气体;常温使用无需温度补偿;无需校准;
数字温湿度传感器 SHT11

产品特点:
-SHT1x系列为贴片型温湿度传感器芯片
-全量程标定,两线数字输出;
-湿度测量范围:0~100%RH;
-湿度测量范围:-40~+123.8℃;
-湿度测量精度:±4.5%RH
-温度测量精度:±0.5℃
-响应时间:<4s;
-低功耗 (typ. 30µW)
-可完全浸没。

应用领域:
数据采集器
变送器
自动化过程控制
汽车行业
楼宇控制&暖通空调
电力
计量测试
医药业

反射式光电组件 PS-33CN

工作电压5-9VDC

有效距离:150MM

输出:TTL电平

角度传感器 UZZ9000&KMZ41 UZZ9001&KMZ41

温湿度模块 CHTM-02N

1、说明
此份资料适用于型号为CHTM-02/N的温湿度模块。产品标志“CHTM-02/N”
2、参数

3、电气特性
1)敏感元件(湿度):高分子湿敏电阻  “CHR-01”
2)供电:DC 5V±5%
3)耗电电流:5mA max.(2mA avg.)
4)工作范围:温度 0~60℃    湿度 10% -- 95%RH
5)储存条件:温度  0-50℃   湿度  60%RH
6)湿度变送范围:0~100%RH
7)精度(湿度准确度):±5%RH  (在25℃,输入电压=5V)
   一致性:    ±3%RH/每批
8)输出信号:(对应0~100%RH,在25℃,输入电压=5V下)

9)温度系数:    0.4%RH/℃  (输入电压=5V,30~80%RH温度范围10~40℃ (基准点25℃)
10)电源电压范围: 4.75~5.25V  (基准点5V,±5%)
11)敏感元件(温度):NTC  热敏电阻   (可选)
LM35,TMP35    (可选)
12)温度输出信号:可选热敏电阻或集成温度传感器,电路板上已经预留焊接位置
热敏电阻:NTC  R(25℃)=10KΩ±5%,B值(25/50℃)=3950K±2%  (NTC 具体阻值与B值可按用户指定,焊接位置可选择接地或接+5V)
      集成温度传感器 (3 PIN +5V,T,GND )  推荐型号: LM35,TMP35:0--100℃  输出  0 – 1V
4、标准测试条件
   ㈠ 测试条件:室温25℃,电压5V, 在需测试的湿度环境下放置15分钟,测试模块电压。
   ㈡ 测试仪器
1)湿度发生器:高精度恒温恒湿试验箱   巨孚
2)标准:GE公司光电露点仪
3)电压表 HP
5、可靠性测试:通过常规冲击试验,振动试验,冷热试验,高湿试验,温度循环等试验
6、包装
1)盒装,提供散包装,形式不限。
2)参数表,合格证,生产日期标志。
3)提供塑料外壳,可选
7、注意事项
1)避免将直流电直接加在敏感元件上。
2)避免将元件长期放在结露和干燥的环境中以及以下环境。
A、盐雾              B、酸性或氧化气体,例如二氧化硫,盐酸等

8 、外型尺寸   单位:mm  示意图如下: 尺寸:40×22×9

Ф3.5mm

9、接线示意图(正面朝上,端子端靠右)

                     +5V                    ① 电压5V
                        H                        ② 湿度输出
GND                      ③ 地
T                         ④温度输出

单湿度模块(CHM-02/N)不含温度输出,参数同上,三个端子。
1)        温度输出:本模块可灵活设置温度输出,可选热敏电阻,集成温度传感器LM35
如选热敏电阻,NTC的一端可选择与+5V,或GND连接,另一端接T,可选SMD或DIP封装
如选LM35,TMP35,T端接温度输出
2)        连接线 颜色: 5V电源线为红色,地线为黑色,湿度输出线为黄色
            接线长:40   cm   特殊要求可定制
10、模块外壳(附件可选)示意图如下  单位:mm
材料:ABS   尺寸:61ⅹ27×17  颜色:灰色

CHR-01阻抗型高分子湿度传感器

(湿敏电阻)产品规格书

一.应用范围:
本资料适用于阻抗型高分子湿度传感器,型号CHR-01
二.外型尺寸 及 内部结构示意图:
1—外壳 (ABS) 2—基片 (AL2O3)  3—电极 4—感湿材料  5—引脚

三.电性能参数               表1

四、应用电路建议
1、如使用模拟电路,建议将湿度信号变为电压信号输出,请向厂家索取。
2、可采用555时基或RC振荡电路,将湿度传感器等效为阻抗值,测量振荡频率输出,振荡频率在1K Hz左右,(在60%RH,25℃)(建议串联电容采用温度系数低,精度在±5% J级有机聚合物电容,例如涤纶或聚丙烯类电容)
3、对于采用单片机电路采集信号,可参考厂家提供的《湿度传感器单片机应用指南》
五.引用标准
GB/T15768-95   电容式湿敏元件及湿度传感器总规范
    SJ/T10431-93    湿敏元件用湿度发生器和湿度测试方法
SJ20760-99      高分子湿度传感器总规范
六.注意事项
1.不要对元件使用直流电源,检测时请使用电桥阻抗(LCR)测试设备
2.避免硬物或手指直接接触元件表面,以免划伤或污染敏感膜
3.焊接时温度不能过高(<180℃,2S 膜表面),使用低温烙铁或用镊子保护
4.尽量避免在以下环境中直接使用:盐雾,腐蚀性气体:强酸(硫酸,盐酸),强碱,有机溶剂(酒精,丙酮等)
5.推荐储存条件:
温度:10℃~40℃       湿度:20%RH --60%RH

网友:
控制类关键就是在程序设计,所以需要在程序设计上好好努力!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太对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再弄程序,硬件东西很少

网友:
不同意版主的说法,控制类要看出什么题目,像09年的声音引导系统,声音信号没处理好,你程序写的再好也避免不了那个几cm的错误,只能是减小错误出现的概率。。我觉得控制类在传感器信号处理方面会越来越侧重。。当然,像05年那个悬挂控制就完全是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