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赛【信号类答疑&题目讨论专帖】

楼主:
    为了更好的帮助大家备战2011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EEWORLD特别邀请了资深工程师在此答疑。

    但考虑到资深工程师是利用业余时间为大家答疑,所以如未能及时回复,还请其他朋友也帮忙解答。希望通过坛子和诸多热心朋友的一点点努力,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帮助。祝大家在竞赛能取得好的成绩!

    如有信号类问题——请在此跟帖,将问题阐释清晰

网友:
人生中第一次坐沙发,竟然是在技术类网站,唉

网友:
AD9851

今天在用AD9851时,发现26,27,28三个脚之间电阻很小,近似短路了(单独的芯片,还没焊上电路板),为什么?是片子坏了吗

网友:
这种测试结果没有意义吧……

网友:
太好了,等题目清单出来后,来个题目预测,再来个答疑,很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在用AD9851时,发现26,27,28三个脚之间电阻很小,近似短路了(单独的芯片,还没焊上电路板),为什么?是片子坏了吗

正如上面所说,这种测试方法意义不大.即使是电路板焊接完成了,只需要测试电路板上的所有电源跟地之间的电阻,这个具体的阻值不一定,可能几十Ω.

短路更有意义的是对地,对电源.信号之间这个意义不大.芯片烧坏,mos管击穿,可能更多是针对地,电源.个人理解.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B:
谁有3091功率放大的原理图 发过来参考参考!谢啦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输出的波形有个干扰,怎么都消除不掉

网友:
DDS如何实现

(1)如何仅仅只用QuartusII软件实现DDS呢??不用MATLAB+Dspbuilder+quartus的模式,即不用在MATLAB的Simlink里面设计模型,仿真再直接由软件Dspbuilder生成代码,不需要手动写代码!
(2)如果可输出三角波,方波,正弦波三种波形 幅度,频率可调。
     那么在quartus下如何定制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的ROM呢??
我看了关于fpga实现DDS方面的内容,可还不大清楚。比如就是一段代码如何实现三角波,方波,正弦波三种波形的产生。在quartus下到底要如何做才算定制了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的ROM呢??

希望好心人能帮帮我这个菜鸟呀。。。。。。。

网友C:
对10兆的信号电路是否需要大面积覆地,对减小噪声哪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在用AD9851时,发现26,27,28三个脚之间电阻很小,近似短路了(单独的芯片,还没焊上电路板),为什么?是片子坏了吗

这可不好说,可以多片比较,都是这样则不是器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有3091功率放大的原理图 发过来参考参考!谢啦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输出的波形有个干扰,怎么都消除不掉

建议去看器件手册,输出有干扰如果电源稳定则是存在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10兆的信号电路是否需要大面积覆地,对减小噪声哪个好

如果准许,电路板应该尽量大面积覆地,但仅靠此减少噪声是不够的,关键还在于综合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只需要用matlab产生你所需要的波形码   把波行码存入ROM中  再控制取ROM里面的值  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版块都干啥的啊。

网友:
采用三极管做电压跟随器用于前级放大,为什么没有很好的频率响应呢?该用什么做前级放大?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调频发射接收的原理是什么,还有就是比赛的时候是用模块,还是自己搭建一个,谢谢

网友:
现在元件清单都出来了  都没见有人来分析今年的信号源类的 估计今年的比较悲剧了啊

网友:
小信号放大能用些什么类型的芯片呢  比如 仪表类的  效果能好些吗  或者差分集成的芯片???专家给些建议好吗   谢谢了!我是个菜鸟

网友:
工程师们看了今天的元器件清单有什么想法吗?

能猜个题什么的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做过DDS,比较熟,有兴趣加我Q!就是我的昵称。

网友E:
今年信号会出什么样的题目?
大家谈论下啊 !

网友F:
专家一般是什么时候在线帮我们答下疑惑哦,到时候好找他参考参考一下我们的思路和想法,今年的信号类出现DDS的机会大么?

网友:
请问专家:

低频信号发生器(1Hz~1MHz),函数发生器(10 MHz,DDS)会是俩个题目里的吗,估计会出什么样的题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年信号会出什么样的题目? 大家谈论下啊 !

昨天请一个朋友来帮忙猜题,他的回复是:看了没什么感觉,觉得猜题有点荒诞,这就和凭这些器件可以应用的项目千千万万,猜题就是扯蛋

呵呵 所以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按照自己之前准备的思路做,一步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专家一般是什么时候在线帮我们答下疑惑哦,到时候好找他参考参考一下我们的思路和想法,今年的信号类出现DDS的机会大么?

一般晚上应该时间多一些的

网友:
留个名先  坐等

网友:
1mV小信号放大的前级放大有啥好芯片推荐不? 在TI和ADI上看了好久,就是不知道要选那块呀。要求放大十倍的带宽在20M左右。

网友:
大家对今年信号类的有什么想法啊,看了器件之后感觉信号的没有一点头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什么时候给你发过去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狠狠的赞一下,国赛时浮躁是很多人的现状,需要你这样的前辈指点迷津呀,谢谢

网友:
左看一下,右看一下,传说中的“资深工程师”从来就没出现过。

我只能说:这是个奇迹!

网友:
跟帖人数好少啊。。。不知道放大类的高频小信号都准备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