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赛【仪表类答疑&题目讨论专帖】

楼主:
    为了更好的帮助大家备战2011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EEWORLD特别邀请了资深工程师在此答疑。

    但考虑到资深工程师是利用业余时间为大家答疑,所以如未能及时回复,还请其他朋友也帮忙解答。希望通过坛子和诸多热心朋友的一点点努力,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帮助。祝大家在竞赛能取得好的成绩!

    如有仪表类问题——请在此跟帖,将问题阐释清晰。

网友:
问工程师

做很多仪表类的题目需要做到测频的整形,但是要做到整10M以上的波形比较困难,类似用74HC13整形做好三四M就不行了(应该是我们的电路问题),有没好用的方案和芯片推荐呢

网友:
74HC13是什么?是14吧?74LVT14的速度稍快一些,最大能到10M吧。对于信号的整形的基本思想就是使用施密特触发器,14是个集成的施密特触发器,当集成的无法满足时可以自己搭,使用555就可以构成单个的施密特触发器,不过速度没有关注过,可以看一下! 再一个思路就是在使用高速比较器,接成带迟滞的过零比较器,出来的波形一般不需要再整形了。高速比较器有国半(NS)LMH7322,不过挺贵的,比普通的339之类的差一个汇率。 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网友:
嗯,希望积极讨论。

网友:
问工程师

我们用MAX262做程控高通滤波器。我们把max262设定为四阶的高通滤波器。fo设定为1.5khz,Qa为0.54,Qb为 1.31,fclk/fo为127.23.当输入信号频率为400khz左右的时候,输入很不稳定,波形是很多正弦波叠加在一起,很杂。这是不是跟芯片的采样频率有关即跟时钟频率有关?谢谢了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程控做滤波,不过是用TLC7528做的,正在调试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很多仪表类的题目需要做到测频的整形,但是要做到整10M以上的波形比较困难,类似用74HC13整形做好三四M就不行了(应该是我们的电路问题),有没好用的方案和芯片推荐呢

10M左右的信号用门电路整形是可以的,74HC系列可以工作到50MHz左右(具体要看型号,以手册为准),必要时可采用74AHC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试74AC和74F系列的施密特触发器,要明显高于74HC系列哟!
74F74的D触发器可以接收100MHz以上的时钟
在做那么高频率的测量时,除了示波器频率要足够高外,测试电缆也不能光用那种带夹子的开路电缆,否则看到的波形不平整,别都以为是电路原因。
最好的也是最贵的是带检波的电缆,要100多¥到200¥。

网友:
前段时间练习07年的音频频谱分析仪,用FPGA做FFT,不过在调用Altera FFT IP核的时候遇到问题,没有得到频谱。无法确定是IP核没有破解还是FPGA与IP核接口程序有问题。试过用外接LED指示FFT IP核对外接口,按现象来看IP核没有正常工作。我用了quartus9和quartus11破解版都不行,license也换了几个,网上说是能用但自己装上貌似还是不能用,不知道有没有人成功调试过FFT IP核。

网友:
我做的的程控滤波不出波形,有哪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max962可以做到十几兆的

网友:
要放大上10M的信号该用什么芯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74F13试一试,几十Mhz没有压力。

网友:
工程师们看了今天的元器件清单有什么想法吗?

同上,能猜个题啊?

网友:
注意:清单中有几个是往届没有的:

注意:清单中有几个是往届没有的:
可输出1mV小信号高频信号发生器
量角器
100℃温度计
电子开关
100 MHz频率计
什么赛题需要???
使用100MHz频率计,表示在作品制作时需要测量频率。注意:频率计的频率到了100MHz,需要测试一个高频信号?倍频器?
注意:高频信号发生器的信号为1mV。有一个1mV级的小信号的宽带(高频)放大器?
使用量角器、角度传感器,表示需要对作品的运动或者移动的角度(距离和高度)进行测量。
单独提出了小型步进电机,有微步进动作?
量角器、角度传感器,小型步进电机→角度调节?平衡板?
100℃温度计表示需要测试温度,有一个加温的控制?温度测量和加热器控制(SCR、继电器)?100℃温度计用来测试电源的温升?
小型直流风扇散热?
小型直流风扇、红外收发管有一个风速的测量与调整控制?升温→降温?
直流稳压电源、大功率电阻(2Ω/36W、10Ω/36W等)、滑线变阻器(100Ω/2A、10Ω/5A)、电子开关制作电源的负载?利用P=VI=V2/R,V=IR,I=V/R,R=V/I,输出电压、电流、功率可以计算出来。DC-DC变换?
电子开关采用功率MOS器件?+大功率电阻(2Ω/36W、10Ω/36W等)+滑线变阻器(100Ω/2A、10Ω/5A)→电子负载?
更多的内容请参考:
南华大学黄智伟系列--2011NUEDC赛前赛题分析,仅供参考

网友:
根据元器件清单,高频输入要可输出 1mv的小信号,请问专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如果真要放大小信号 ,前级差分选用什么型号的运放?

网友:
占座  坐等砖家

网友:
高速比较器需要?

网友B(2011-08-30):
求差电路怎么调试才能更准??

网友C:
测试电阻???

网友D:
问工程师
能不能分析一下这次的G题 第一次参赛 经验不多

网友E:
ln298驱动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