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赛电源类的同仁,进来交流一下软件部分,嘿嘿

楼主:
??主要是设计到电源类的哈。

大家都来交流一下,O(∩_∩)O~

网友:
1. “电源类”赛题近届都有
在9届电子设计竞赛中,电源类赛题有7题:① 简易数控直流电源(1994年A题);② 直流稳压电源(1997年A题);③ 数控直流电流源(2005年F题);④ 三相正弦波变频电源(2005年G题);⑤ 开关稳压电源(2007年本科组E题);⑥ 光伏并网发电模拟装置(2009年A题);⑦ 电能搜集充电器(2009年E题)
比较历届赛题可以看到, “电源类”赛题从DC→AC,而且设计要求是越来越高。例如:

2009年A题“光伏并网发电模拟装置”要求:

(1)具有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功能:RS和RL在给定范围内变化时,使

,相对偏差的绝对值不大于1%。

(2)具有频率跟踪功能:当fREF在给定范围内变化时,使uF的频率fF=fREF,相对偏差绝对值不大于1%。

(3)DC-AC变换器的效率,使 ≥80%(RS=RL=30Ω时)。

(4)具有输入欠压保护功能,具有输出过流保护功能。

历届“电源类”赛题的主要知识点

从历届“电源类”赛题来看,主攻“电源类”赛题方向的同学需要了解:

变频电源、PWM开关电源等工作原理、系统结构和电路组成

AC电源变压器的设计与制作

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设计与制作

AC整流和滤波电路设计与制作

斩波和驱动电路设计与制作

逆变和驱动电路设计与制作

电流、电压检测电路设计与制作

过流和过压保护电路设计与制作

真有效值检测电路设计与制作

ADC和DAC电路设计与制作

DC-DC升压型开关电源电路设计与制作

DC-DC降压型开关电源电路设计与制作

直流稳压电路设计与制作

单片机、FPGA、ARM最小系统电路设计与制作

微控制器外围电路(显示器、键盘、开关等)的设计与制作

网友:
“电源类””赛题中所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对有些专业的同学来讲,在专业课程中是没有的,需要自己去搞清楚。这一点很重要。理论用来指导行动。没有理论基础,盲人摸象,行动一定会有困难。 另外,“电源类””赛题的实践性要求很强,例如变压器的制作,特别是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制作,电感线圈的设计与制作、PCB的设计等。 站在岸上是学不会游泳的。建议从简单的基本的电源类电路做起,如简单的直流稳压器电路等,通过一些作品的制作和训练,找到感觉。 (1)主攻“电源类”赛题方向的同学在训练过程中,以历届赛题为基础,可以选择已经出现过的一些赛题做一些训练;主要训练这类赛题的共用部分,如变压器、AC-DC、滤波器、微控制器、ADC/DAC等。完成相关模块的设计制作,以备竞赛需要。 (2)主攻“电源类”赛题方向的同学还应该注意与电源特性和指标参数测试有关的仪器仪表的设计与制作。一些赛题会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如2007年本科组E题“开关稳压电源”要求测量输出电压和电流。 (3)主攻“电源类”赛题方向的同学还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考虑一下: ① 还有哪些“电源类”的赛题在竞赛中没有出现过?如大功率电流源等,在培训过程中事先训练一下。 ② 已经出现过的一些赛题,考虑一下哪些可能会在放大器、仪器仪表、高频、控制类等赛题中出现? ③ 已经出现过的一些赛题,考虑一下哪些可能在指标和功能方面会有哪些变化?如效率、稳定度、输出功率等。 ④ 已经出现过的一些赛题,考虑一下哪些可能在制作要求方面会有哪些变化? (4)主攻其他方向的参赛者,也需要注意电源的设计与制作。

网友:
希望有帮到你, 刚看到论坛有一个电源答疑帖,有具体问题可以在这提问,有专家会帮你解答!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9223-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准备了人机交互界面,AD采样,DA输出,测频,测相位差,工频正弦产生,还要准备FFT算法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 ,请问侧相位差,你是先把信号处理了再测,还是都交给CPU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