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大家 SD卡读写的时候 返回值0x05错误

楼主:
如题,最开始程序运行成功了几次,后来不知道改了那里。就成了在设置写数据地址的时候,返回值为0x05,

就一直不正确。郁闷了一周了。。请高手解答!!

网友:
建议楼主调试程序的时候,如果成功了,二话不说先备份,再去试着优化代码。否则一旦出错,很耽误时间的。这是我学习的时候血的教训啊(有点夸张) ,还有就是一次不要改动太大,改一点就先跑跑,不要闲麻烦。

再说说你这个问题吧,对着时序再仔细看看。

网友:
再说点经验,写入地址的时候,四个字节的连贯性要好,之间最好不要有时间间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郁闷啊~关键是我记得我什么都没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