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II LVDS IP核应用

楼主:
正在用高速AD+cyclone III做数据采集,AD的输出为LVDS Data7+/-,Data6+/-,...,Data1+/-,Data0+/-。在应用IP核时不知道如何设置参数,特别是What is the number of channels?和What is the deserialization factor?不知道是何意思,哪位前辈做过麻烦看一下,以我这样的应用,这两个参数如何设置,另外赐教一个这两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如果能有相应的配置和例化代码更好,谢谢!

网友A:
第一个通道数;第二个 串行实例化因子;(具体需要看DATASHEET和CYCLONEIII 参考手册)

以前配置过STATIX  ,初步有上面的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通道数;第二个 串行实例化因子;(具体需要看DATASHEET和CYCLONEIII 参考手册)   以前配置过STATIX  ,初步有上面的印象。

搞不清楚哪个是通道数,哪个是串行实例化因子,请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