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钽电容在便携产品中的应用

楼主:
钽粉技术和封装技术的不断发展,有力的提升了单位体积钽电容的容值和电压。新型钽电容体积更小,容值更大。新技术钽电容在一些便携式产品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多媒体播放器、无线上网卡等等。本文将着重介绍钽电容产品的新技术应用以及在知名客户端的推广案例。

问:钽电容与MLCC相比体积还是要大一些,请问钽电容具体有什么优势?是否滤波效果好?

答:在相同电容的时候,钽电容要比MLCC大很多,它的优势主要是在大容积方面,它的滤波效果会好很多。主要是这两种产品相对而言,胆质可以做到容量更大,相对另外的效果才会更好,另外ML技术虽然也可以做到相对比较大的容质,但是没有达到像胆电的容质那么大。

问:钽电容具体应用在哪里?能举例吗?

答:钽电容的应用领域是十分的广泛的,从工业上面来讲,像电源模块,通电的电源设备,都是可以应用到一些钽电容,除了这些之外,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些消费类的电子,像液晶电视,手机,无线上网卡,还有像GPS和汽车电子,也有钽电容的应用,所以说钽电容基本上是无处不在的。

问:钽电容的电压选择是否减额50%?

答:钽电容的降压差不多在百分之五十,一般在工业领域用的话,可能会保守一点是百分之五十,但是在手机领域包括一些便携式产品里面,因为它对尺寸的要求响应来说比较保守点,所以一般会采取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个也是根据容量的大小来具体分析的。

问:请问湿式钽电容与同规格的干式相比,哪种类型价格低?

答:湿式胆电容和胆电容是完全应用在不同的地方的,湿式胆电容应用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场合,像石油勘探和一些比较特殊的军工领域,胆电容主要是应用在一些工业领域方面,像消费类的电子产品方面,它们的价格是完全不能对比的,湿式胆电容的价格幅度比较大,但是相对的胆电容的价格就比较便宜的,湿式电容每批采购的数量会很少,有时候甚至是几个几个都可以买,但是胆电容却是论批次买的,所以它们的价格是没有办法对等的。

问:钽电容以后是否还有体积做小的可能?

答:这个是可能的,现在胆电容最小的尺寸我们可以做到0402了,但是它的容质也是可以做到相对的比较大,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它的尺寸也是越来越小的。

问:请问针对上网卡的大容量电容和超级电容相比,有什么区别呢,哪个更有优势?

答:VISHAY电容和超级电容相比,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是尺寸上面的优势,VISHAY会比超级电容小很多,特别是对USB的无线上网卡来说,这个是很大的优势。第二是VISHAY的产品是完全可以进行表贴的,但是超级电容是需要手焊的,在大批量生产中,有可能超级电容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第三是价格的问题,据我所知,单颗的胆电容是比超级电容便宜很多的,所以我们的胆电容的优势还是很大的。

问:钽电容的最大应用优势是什么?

答:钽电容最大的优势是没有寿命限制,另外是高CV值,就是高容量和电压的比,电压容量比是非常高的,还有就是封装上的优势,它最小可以做到0402的小封装。

问:钽电容器的温度和高频范围是多少?

答:如果是固体胆电容,它的温度是从负的55度到正的125度,随着温度的升高,电压会有一定的衰减,温度如果是100度,电压是6.3伏的话,那可能就要增加0.9,如果到125度的话,会有更低的压降,在规格书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至于说高频特性,这个要看是多大,这些频率是有一定的变化的。胆电容在一般的频率下,随着频率的升高,容量不会特别的大,像其它的ESR值会有一x些变化的。

问:钽电容和MLCC在应用上有何不同?

答:钽电容和MLCC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电容,介质材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MLCC是采用叠成的方式,而胆电容是一个整体方式,叠成的方式在电压或者是电流通过的时候,会有杂音存在,就是机械共振物理现象存在,比说说MLCC的等效串联电阻值要远远低于胆电容,但是现在MLCC的技术是不能够完全替代胆电容,在大溶质上面还不能做到,所以胆电容在大电容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问:液钽与固钽相比,价格应该有优势吧?

答:液钽与固是完全不同的领域,而且性能参数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不能用液钽去替代固钽格,固钽相对液钽会便宜很多的。

问:无线上网卡选用电容的常容量是多少?

答:无线上网卡采用比较特殊的容质,是以2200UF为主,现在也采用1000UF和1500UF,这三个值在无线上网卡上面都会使用得到的,2200UF目前是选用最多的。

问:钽电容的应用能否提高芯片的抗静电干扰性能?

答:从厂商来讲,电容只是储存滤波的,抗静电跟您芯片抗静电等级有关系,我想跟电容的关系不是特别大。

问:同样规格的电容,选A型好,还是B型好?

答:同样规格的电容,如果有空间限制,当然选择A型,A型比较小一点点,也有其它的限制,比如说ESR和纹波电流,当然尺寸越大,它的ESR和纹波电流也会更小一点点。

问:单个钽电容能提供的电流最大是多少?

答:单个的胆电容能提供的电流有多大,其实这是个很广泛的问题,最大电流也就是说可以抗多大的纹波电流,这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和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有一定的关系,也跟容量有一定的关系,举例来讲,在无线上网卡的应用,它对电流要求比较大,我们有一个592D系列的,比如说6.3伏,2200uf,这个时候能提供的最大的纹波电流是2.3安培。

问:电容失效后的短路问题 有很好的解决吗?

答:电容如果选择不当的话,当电容失效后就会短路,一般的话,有两个可以考虑,作为生产厂商,如果一定要失效之后是开路状态的话,可以考虑内部有保险丝的系列,通过的电压和电流都是有胆电容内部的保险丝所决定的。所以它失效后会是一个开路的模式,还有客户在选型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足够多的余量在里边,胆电如果在正常的工作电压使用的情况下是非常的可靠的。

问:钽电容有哪几种封装?

答:胆电容的封装有0402,0603,0805,1206,3528,CDE这些都是标准尺寸,每一家的生产厂商都会采用这样的尺寸的。

问:如何解释“钽电容没有寿命限制”?

答:所有的胆电容有没有寿命限制是取决于它的内部所使用的材料,就是介质材料和布局的材料,有寿命限制,是因为它采用了电解液,电解液会随着使用的时间的长短蒸发引起的,如果电解蒸发完了,它就失效,所以它会有一个寿命,因为胆电是固体电容,它所有的材质,正极负极以及材质都是固体材料,所以就相对比较的稳定,只要在正常的条件下使用,理论上来讲是没有寿命限制的。

问:在mp3、手机的音频电路里,最常用的容量是多少?

答:在MP3、手机的音频电路里,最常用的容量是从10UF到220UF的,其实山寨机手机里面,采用的是33UF,如果想要手机有更好的音效效果,建议使用100UF或者220UF的胆电容,可以选择VISHAY的298D系列,因为这几个系列像苹果手机三星手机都在使用,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产品。

问:很多地方讲起电容来,往往篇幅荣誉,概念很多。如果用专家自己的的话讲,电容的作用如何用最少的字概括或者表达?

答:如果说用简单的话去概括,就是储能和滤波。

问:大容量钽电容在热插拔领域能否有效抑制瞬态电压的干扰?

答:电容的电压其实是个连续模式的,电流可以瞬间的变化,但是电流的电压值瞬间是不允许变化的,它是一个连续模式,所以说让它抑制瞬态电压的话,有点牵强,如果说是来抑制瞬态电流的话,可以用钽电容作为一个理想的器件。

问:Vishay公司的液体钽高能电容器产品采用了SuperTan技术的封装设计,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种设计的优势?

答:Vishay公司有一部分液体胆电容是采用了Super Tan的封装技术,这个也是液体胆电容的一个小计划的封装技术,它其实是采取了一些高密度的版本去做一个外壳的技术,可以用到一些高温的场合,建议大家选择Vishay 134D的液体胆电容。

问:相同容量的钽电容是否比铝电解电容的内阻更小,滤波效果更好?

答:是的,相同容量的钽电容是比铝电解电容的内阻更小。

问:请问钽电容的主要失效模式是什么?新型钽电容对此有无改进和突破?

答:目前钽电容的失效模式就是短路,这种模式对工程师来讲,有一种危害,所以我们有一种带保险丝的钽电容,做成这种开路模式,这是从我们厂商来讲,做的新的钽电容技术。
本文来自电子快线http://www.e-brt.com/Support/docs_info.aspx?id=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