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按键问题

楼主:
为什么430按键要加上拉电阻,不加可以吗?求扫盲

网友:
IO口的输入状态寄存器PxIN,复位时为随机值,而且只能读,不能写。所以必须,此处省略若干字,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LZ,你好。现在部分的4系列与5系列等430的芯片已经自带上拉下拉,可以不用外接上拉电阻就可以设置上下拉状态。另外,接上拉电阻的话,在读IO状态时能读到确定的电平,因为IO通过电阻接VCC将电位上拉至高电平。一般IO做输入悬空的时候它的值是不定的(你可以用电压表量量,在1.8V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