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电子称啊

楼主:
在很多电子竞赛中,要求物体的质量的测量,但自己做的应变片组成的称重传感器精度很难达到题目设定的要求,又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
这个没办法,买好点的应变片,和好一点的AD!

网友:
买安装好应变片的传感器,

你直接搜重量传感器

应变片一般都不是自己装,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满足不了要求说明电路或工艺设计有问题,基本原理仍然是应变片+放大器+AD+处理器+显示及人机界面,应变片讲究安装的位置和方法,多参考一下成品是怎么做的,多想想为什么,放大器的精度要够,数字部份不是难点,另外注意电源要干净,特别是给传感器及运放的供电要足够稳定。

网友:
即便有好的应变片自己安装还是很难的,
要根据自己量程设计机械结构

这个是个悬臂梁式的重量传感器,上下白色部分里面就是用硅胶密封的用桥式连接的应变片。

所以还是自己买个悬臂梁式重量传感器。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自己解决不了工艺问题时,购买成品传感组件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

网友:
建议直接淘宝上买成品。应变片放大器也有现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很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