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430总程序的时候,怎么实现在不同文件之间的调用

楼主:
写430总程序的时候,怎么实现在不同文件之间的调用,c和h文件怎么书写,调用的条件之类的,求高手指点,谢谢啦!

网友:
有没有什么原则可循 啊

网友:
把函数的声明都放到对应模块的头文件里,在主函数里包含这些头文件,就可以直接调用函数其他模块的函数了,其他模块之间如果有调用关系,也是包含头文件就OK了,重点在第一句。

网友:
main.c
----------------------------
#include "add.h"

void main()
{
     add(a,b);
}
------------------------------

add.h
-----------------------------------
void add(int ,int);
------------------------------------
add.c
-----------------------------------
void add(int ,int )
{
      ..................
}
---------------------------------------